HP431产品资讯错误

楼主(2013-06-27):
就是这个报错  按继续到滚动条那边就掉电的,掉电后就风扇报错   风扇换了个原装的还是一样的现象 ,现在很纠结啊 ,求哪位大神知道告诉小弟,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刷DMI就行了

网友:
需要去售后刷下序列号,很快的,一分钟刷好

网友:
不能,他们用U盘刷的,貌似里面有刷序列号的软件,虽然和售后关系不错,但是这技术还是没学来,唉。

网友:
方法上面的都说完了

网友:
大家沒看見有過熱保護嗎?光刷序列號可以嗎?

网友B:
序列号那中的没遇到过,第二个图中的遇到过,而且开机风扇都不转的,过了报错后就掉电,还在保内本打算送修,突然想了一下,拆掉电池等个几分钟看看,结果开机风扇正常转了,进系统一切都好

PS:仔细看了一下,你是90D,我是90B

网友:
这个没遇见过  看着那哥们的工具不错

网友:
这种提示好友好啊

网友:
你这个是在哪里找的啊,能通用HP笔记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DMI就行了

我也刷了  还是一样啊

网友:
我刷了现在不会报错但是还是会掉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序列号那中的没遇到过,第二个图中的遇到过,而且开机风扇都不转的,过了报错后就掉电,还在保内本打算送修 ...

90D不是温度么?不是主板温度90么??

网友:
没遇见过,搞好记得分享下。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