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笔记本不亮 大短路

楼主(2013-06-27):
客户一台华硕K42J笔记本(版号K42JV MAIN BOARD  REV.2.2)的电源上去就跳 插适配器 适配器的灯一闪一闪的 我把电感和电感旁边的长管下了还是短路问题一样的我搞了一天了 没有思路了 各位同行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要判断是公共点短路还是哪组供电短路,然后烧鸡大法就解决了啊。

网友:
电压调低点来个烧鸡大法,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判断是公共点短路还是哪组供电短路,然后烧鸡大法就解决了啊。

应该是公共电哦 我把有些断开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 现在还不敢哦 一烧了可能主板就废了

那就等着吧,明年也修不出来了。。。

网友D:
短路了。。。。这个应该好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公共电哦 我把有些断开了的

来个应该,你要确定啊,打对地阻值,公共点在400以上,3,5V100多以上桥供电几十,你刚开始插电时电流多少A?5A就是公共点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等着吧,明年也修不出来了。。。

考 我明天试试烧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应该,你要确定啊,打对地阻值,公共点在400以上,3,5V100多以上桥供电几十,你刚开始插电时电流多少 ...

一插电源 就把19V拉下来了 只有6V左右 电源5A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这个应该好修啊

就是啊 我以为也好修 可是搞了一天没有头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插电源 就把19V拉下来了 只有6V左右 电源5A以上了

那就是公共点短路了,其实你可以把电压调低点,几伏就行。你看电流在1A左右就行了。你可以摸下板子上有哪些元件或IC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公共点短路了,其实你可以把电压调低点,几伏就行。你看电流在1A左右就行了。你可以摸下板子上有哪 ...

哦 我试试看看 谢谢了

网友:
大短都是送钱呀!查公共点对地阻值

网友:
断开后级负载,检测到底是哪个部分短路在用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公共点短路  板上 有些元器件发烫 是不是 板层间流动 电流变 大或待机电流变大造成的呢

是啊 我现在就怕主板中间层烧了

网友:
烧鸡大法就解决了

网友F:
直接骚啊 电流不要调太大我今天就骚出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骚啊 电流不要调太大我今天就骚出了一块

呵呵 恭喜你了 我烧了一小下 我用2V烧可是电流到5A多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一般都是电容击穿,直接烧酒可以解决。 公共点不短一般都是上管击穿,直接找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