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没辙了。上论坛求助。联想E40掉电。各大师支支招。

楼主(2013-06-27):
裸板开机掉电,电流0.4-0.5掉电。可再次触发。开始以为也是缺电压或短路。。
测量无短路,测电压,全部电压都出来了。上CPU电流可跳到0.8左右掉电,测不出短路,干脆把外设全拆了。还是掉电。。风枪也吹过桥了,也一样的掉电。。
BIOS的可能性大不?没刷码器。。应该是短路造成的。BIOS可能性应该很渺茫吧

网友:
风枪也吹过桥了确  祝你好运。你查下各个电压的POK是否发出。

网友:
    搞不好就是杀手

网友:
我有个同样故障的板子,正在找bios'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E40 0.7掉电,测量CPU有电,以为电压全出了,谁知没有。这款机器即使电压不全出,也不影响CPU供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