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电源里稳压二极管为什么没有标数字。

楼主(2013-06-27):
想问一下,电源里稳压二极管为什么没有标数字。那些是不是稳压二极管,还是放电管来的

网友:
我也觉得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没有标识很不方便,

网友:
用放大镜看,有型号的,根据型号查电压

网友:
开始写半天,没回复上,说错误。
现在再来,短路、断路直接用表就能测出来。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输出与地之间,利用反向击穿特性工作的管子,它的耐压值都是根据需要成系列设计的,如果怀疑它有问题,可以用万用表配合晶体管反压测试仪进行测试,看是否在标称范围,代换考虑的是稳压值和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补充内容 (2013-6-30 20:06):
我打了个白字,不是耐压,是稳压。晶体管反压测试仪输出电压高,电流小,不会损坏管子

网友:
稳压管上都标识有耐压值(5.3v  9v 12v 都有)  4148     4001--4007这些都表识了

网友:
4148  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