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少位多少位啊?

楼主(2013-06-27):
比如32位,64位

网友:
在计算机中的位数指的是CPU一次能处理的最大位数。当然相关联的寻址能力,总线位等都是指二进制位数。
具体可以度娘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什么?是操作系统?还是分区表大小,还是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发错版块了?是不是要删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