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扫描修复坏道后的硬盘会影响以后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3-06-27):
用MHDD扫描修复坏道后的硬盘会影响以后正常使用吗

网友:
要看多不多啦。如果比较多的话,一般不会很稳定。重要的数据就不要放上面啦。呵

网友A:
不管多少  只要是能修得好的 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物理的 就怕那些扫出来蛮多只能修一部分的 那样问题就来了...

网友:
可以把坏道隔掉的。但是就不要存重要资料了。危险

网友:
不多 500G的扫描不到1%的时候有两个坏道和几个绿点 修复后在扫描没有了 卖给客户后客户说系统老坏 客户装系统后就修复漏洞 不知道是硬盘问题还是360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多少  只要是能修得好的 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物理的 就怕那些扫出来蛮多只能修一部分的 那样问题就 ...

能修复了 应该不是物理的

到g表去了,物理的也没事...不过,如果老坏系统,可能是硬盘不稳定造成或者内存坏等,还有垃圾360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坏道修复好了,硬盘当然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MHDD只是简单的加G    ,过不了多少时候   坏道又要出来了

网友:
老坏系统  还是硬盘本身导致的   所谓的修复  是加G
  有坏道的  硬盘  很容易再次损坏

网友:
一般要看哪里坏了,但是物理损坏的都活不了多久,建议不要往里面存重要的资料

网友:
MHDD,能修复的在检查一遍没有的话那就可以正常只用,但是客户说他老是系统问题,,那就要问下他的操作习惯的,,你也知道现在的人都有些脑残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关注一下~之前MHDD一块有大量坏道的硬盘~填零后再MHDD开R10遍后在开E结果居然坏道都没了~装了系统以为OK了~结果过1天又坏了~俺这半调子~那个人拿去给他们IT说修好了~笔记本~就是不知道还是不是硬盘的问题了~晕~另外那也不是希捷硬盘就是了~

网友:
500G的扫描不到1%的时候有两个坏道和几个绿点 修复后在扫描没有了。
把前面2%隐藏不用。两个坏道和几个绿点虽然修复了,可能也不稳定。还是把坏道前后几个G隐藏为好

网友:
用erase试试,一般可以

网友:
屏蔽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 如果还是有时启动失败或者文件有时读不出 就没有必要再屏蔽了 或者本身是多屏蔽前后的一些保证安全

网友:
那敲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网友(2013-07-27):
能用·我修复过!挺好

网友:
用mhdd扫坏道是加G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