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几个系统 用360打补丁后过不了几天系统就坏了 求解

楼主(2013-06-27):
装了几个系统 用360打补丁后过不了几天系统就坏了 求解

网友:
可能和系统是盗版的有关系吧,其实没必要装那么多补丁,不用理它,平常基本不用360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最好不要打那些补丁。都忽略吧!你不知道端午节那天的蓝屏补丁吗?呵呵。

网友:
忽略吧...没事不要去打了 打了都出问题的啊

网友:
都建议不要打补丁。很多打了补丁系统就会有问题

网友:
LZ是不是蓝屏提示8E 呵呵 就这段时间店里倒是来了蛮多的蓝屏的 代码就是8E

网友:
不关补丁的事吧 是你的系统有问题的吧  要不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没有病毒 从来不翻360的牌子 不过你说的情况比较罕见 排除其他问题了吗?

网友:
估计你的系统盘装的有问题,或别的分区有病毒隐藏导致的,360不会有问题。

网友:
"打补丁"这三个字是关键,现在的补丁不能打,打补丁就像吃药一样,不可以随便吃的

网友:
打完补丁开机蓝屏很正常,不蓝屏的不正常。微软件千方百计在反盗版,大家都在想办法省点系统的钱。(因为客户会问:装系统多少钱?    50元。    这么贵!正版的盗版的?    你说呢?

网友:
我装系统 重来都不给 客户打补丁,,,

网友A:
很多不是咱要打 都是客户强烈要求打补丁

网友:
重建一下引导分区,全盘重新分区

网友:
如果装系统这个都搞不定,建议你还是从基础开始学起吧
没有坚实的基础,成不了大气候的

网友:
最好不要打补丁。要记得端午那天打补丁导致蓝屏的经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不要用所谓的杀软去打补丁,因为补丁是正式版!咱们一般都是Ghost所以没有必要去打补丁的!

网友:
而且打补丁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运行速度慢,

网友:
50块肯定是盗版的勒,但是我们肯定会说,正版的,盗版的一样用。

网友:
真心的说一句,有了360除非让电脑卡了很多外。其它的,我还真没发现有什么好处

网友(2013-09-30):
引用 网友A:
很多不是咱要打 都是客户强烈要求打补丁

是,但我也不给打,想打自己打去

网友:
从不打补丁的路过  设置一下不让杀软自动安装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