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每次进游戏出现无信号

楼主(2013-06-27):
宏基显示器每次进游戏出现INPUT NOT SUPPORTED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显示器的支持的分辩率和刷新率太低了.工作不稳定造成的.建议降低分辩率或刷新率试试.

网友:
分辩率调成1024X768  1440X900 或开机按F8  选VGA模试进入。

网友:
调节游戏的分辨率刷新率

网友:
你玩的游戏超出显示刷新频率,建议把游戏的分辨率调整低一些,最好和显示器的分辨率同步

网友:
重新安装游戏试试,调显示器分辨率,刷新频率,不行刷显示器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程序坏了    是分辨率没调好的

恩,我的意思是调分辩还不行的话,在刷,呵呵
好了就行

网友:
屏幕分辨率调得不是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重新调整试试

网友:
输入不支持。。。。。。。。把在游戏设置里面把分辨率和刷新率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的意思是调分辩还不行的话,在刷,呵呵
好了就行

    那是小弟理解错误 呵呵

网友:
这个显示器应该是V193W  看电影,或玩游戏,都会无信号,输入 这是通病

网友:
分辨率上不去吧!不支持游戏的分辨率!换个分辨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