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7L 屏幕反色 求遇见过的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3-06-27):
不知道大家又没见过这种故障啊/
见过的说下哈1能确定是屏故障么、?
外接正常!!

网友:
这叫底片色是屏电压不对了,负像是,原因是vcom电压丢失

网友:
线圈的回答很专业啊!!!一般人回答都会是屏线!!例如我

网友(点评):
先查屏线并无大碍,也是从简到繁的检修过程。不可省略。

网友:
2楼 大师级,希望楼主确认是不是如2楼所说。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
屏逻辑板上有个可调电阻,一般左右调动一下就OK,我修过这样的,不信你搜我发的贴,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整好,

网友:
楼主可曾修好,说说。。。

网友:
我支持2楼的 一看就知道是大师

网友:
查一下各项供电看是否满足

网友:
楼主 。这问题解决了吗  是线圈 说的那种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