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有待机5V,短接绿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3-06-27):
一个atx电源,测量有紫线5V,和绿线5V, 短接绿线无电压输出,打开电源后测量7500,供电脚有8.6V的待机电压,14脚有4.9的参考电压输出,短接绿线,发现无电压输出,测量了一下7500第4脚,电压3.58高电平,短接后还有3.46,但每次插上电源线的时候感觉在主电源部分有一两声吱吱声,到底是哪个位置的不好确定,插好后就没有了,拆下第一块散热片上的三个三极管测量都是好的,由于初学所以就想从绿线跑线看是不是绿线路上有问题所以没有把电压拉低,跑线又没有经验从绿线跑到了两个电阻的一端,两个电组的另一端一头应该是到了339和7500的芯片,测量电压的时候感觉,电阻的一头电压给拉下来,另一头就没有拉下来,于是把电阻拆下来测量了一下,没有问题,电阻是好的,后面就不知道要怎么搞了,麻烦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换个试试,别以为这东西不会坏。

网友:
量一下7500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12脚有没12到24V的电压,13 14 15脚是否有芯片内部产生的5V电压,你说4脚步没拉低,应该查查后级电路,跑一下线路,绿线如果经过339有可能是339挂了!我以前遇到一个339挂的,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A:
检查7500的8、11脚在待机和短接绿地后的输出电压,相连的电阻和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主开关管有没损坏、限流电阻有没开路或变值

网友B:
339已更换,还是没有拉低4脚电压,跑线339有两个电端一端,电阻另一端一边到7500的13 14 15脚,另一边到339的第6脚,短接绿线后,绿线到电组电压拉低,但电阻另一端到7500的13 14 15脚的没有拉低,而另一边到339第6脚的已经拉低,7500的第4脚也没有拉低,哪个朋友能说明一下不,那两个电阻已经拆下来测量了阻值正常,怎么会电压一端拉低,另一值没有拉低,这是什么原理,还是这是正常的情况,但7500第4脚开关还没有拉低,这种情况是要拆主变压器吗,还是能不能我强行把第4脚和地线用摄子短接一下试试……还是要找出插电时吱吱响的地方解决才可以?

网友(点评):
339其实不需要更换,因为只要339的2脚输出高电平,就说明是保护输出了,而7500的4脚也会是高电平,当然也就没输出了(7500的8、11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7500的8、11脚在待机和短接绿地后的输出电压,相连的电阻和推动三极管的C极输出,主开关管有没损坏、限 ...

短接后8 11在待机的时候就有了2.14V的电压,短接后还是2.14V的电压,怎么会这样呢,按你说的要短接绿线接地后才可以个电压吧,还没有短接就有了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正常是多少呀?现在我是不是要先解决第4脚为高电压的问题,再解决插电的时候有吱吱两声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后8 11在待机的时候就有了2.14V的电压,短接后还是2.14V的电压,怎么会这样呢,按你说的要短接绿线接地 ...

7500的4脚电压是由339的2脚来控制的,只要断开二脚之间的连接就可以短接4脚到地(短时间),你要很快测量三个电压才行(比较容易因为短路烧坏元件,因为断开339的保护了),如果测不到电压要马上断开接地。 待机电压通常是2V多点,正常输出后电压会高零点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9已更换,还是没有拉低4脚电压,跑线339有两个电端一端,电阻另一端一边到7500的13 14 15脚,另一边到3 ...

电阻可能坏,你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