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台式AMD主板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3-06-27):
客户拿来一台式机箱,V星台式AMD主板开机无反应,CPU风扇不转,机箱电源风扇也不转,我用数字万用表测开关针PWR的电压值为3.3V,用PCI打阻值卡测数据地址线(AD复合线)的各个点,数值全是一样的,为703,我在网上查: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测PCI的电压值3.3V的为1.5V,12V的为2.4V。这是为什么?请帮我解答一下。用对地打阻值卡测得的数值一定准确吗?谢谢。

网友:
这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开关针脚有正常电压3.3V,无法开机

网友:
是A14脚3.3V为1.5v吗?那你就查边上5VSB转换成3VSB的降压元件

网友:
跑一下紫5V的线路吧,1117之类的,可能是待机5V线路上有元件损坏

网友:
估计是 1117坏了  或者是南桥拉低了那待机的3.3V

网友:
电压被拉低  查有无短路

网友:
开关针有3.3V不一定能触发的,首先得测24PIN各电压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造成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