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提示BIOS错误,按任何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3-06-27):
今天遇到一块华硕主板开机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COMS Checksu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er 15 Seconds.

检查发现,USB接口后面的472排阻,阻值变小,更换472排阻好,电脑即可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13-7-14 21:40):
其中一具472变小了.....I=U/R      阻值变小,电流变大(Over currrent)由此可见,电阻变小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新鲜啊

网友:
瞎说的吧!还是第一次听说电阻变小的呢!变大差不多

网友:
恩,头一次听说

网友:
却是瞎说,电阻变小并联了什么东东吗?提示coms usb很明显呀,追的不错

网友:
很奇怪的故障原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