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00的BIOS 芯片 用什么编程器能刷~

楼主(2013-06-27):
芯片型号 是25L6405DMI  手里有个TL866CS,不知道能不能刷上,高手给说下  配的SOP16的座子好像放不上,感觉芯片宽了!

期待高手,在线等

网友:
换成八脚的刷,板上留有脚位

网友:
哦,那8脚用什么芯片。请指点一下

网友:
换成8脚的8MBI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刷bios能解决问题么?

网友:
从淘宝上定了一个刷好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