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3-06-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x200做清洁保养刚拿来时可以亮一切正常,开始拆机清洗,里面灰特别多,清洗完了准备装机,接上电源0.02开机就开不了,待机3V5V都正常,短接开机键的阵脚可以正常开机,换了一个键盘可以开机一会又开不了机了,什么原因啊 ,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
查查开机条件满足了么。

网友:
短接能开说明正常啊 。。键盘的频线,开关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huan huan  kaiji  jian

网友:
现在怎么样啦?拆开裸板开机试试看

网友:
开机的条件是哪些啊?笔记本怎么短接,求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换键盘时你接电池了?不开机的时候你就行查待机是否正常。正常在按不触发的条件修吧。/

网友:
解决了   原来是键盘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2014-11-17):
..短接就是用表笔开啊,我看到标题还以为又是BIOS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