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A维修日志

楼主(2013-06-27):
机器品牌:海尔
机器型号:t6-a
配置:桥HM65 显卡N12P-GV2-A1   cp,u  i3 -2310
是否被维修过: 是(HM65被换过)
故障现象:触发不显,等几秒会掉电重启

这个机器我从来维修过,袁华说桥已经被他干过了,没有修好 所以送到我们这里来修。
接到机器,看看外观有没有问题,OK后  上衡流源,待机没有问题。按开关键,触发了。电流1.2左右不动。初步判断供电已经上完,接下来就开始拆机了,3俩下就拆完了,只剩下主板。此时我没有通电,先看看被维修过的地方,HM65 周围有点助焊膏 板上的DC芯片都被加焊过痕迹。先干净再说,一边洗一边看,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结果没有

该上电了,刚才上电没有短路。衡流源调到19V,电流最大。接上衡流源,开机,裸板和整机一样故障,上万用表,3.3v有 5v有1.5v有 0.75v有 1.05v有 cpu0.98v有  cpu供电有一个电感没有电,应该是cpu里面的显卡模块供电。不出来是正常的。看看pci-e复位3.3v 有。这里刚好有2代的cpu,型号没有看,反正可以代换。试试看,故障依旧,打bios片选                   有跳变(HM65的bios 8个脚 ec没有bios芯片)       打内存的排阻没有任何变化  难道是不过内存,找个ddr3内存试试 无果   没有办法 只有继续检电路, 居然是不过内存,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  供电打过  看看复位有没有  有    时钟  有   上阻值卡(带的)插上去,全部LED小灯都亮了   证明cpuc座子与内存这段没有问题  看看桥与cpu座子这段有没有问题,应该上图纸了,板号是:A24  版本:2.0 华硕的板子,  看看自己硬盘里面有没有图纸,搜了一下 没有。去论坛看看,91  搜了一下没有  迅维  搜了一下没有  不凡。。。。黑马。。。。等 都没有   完 了   资料都没有   这个骨头不好啃,  没有办法 只有盲修了,看看桥背面有没有耦合电容  一组一组的那种  打了一下,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  没有思念了,喝口水 顺便上个厕所  缓解缓解压力  仔细了一下 感觉有不对的地方 居然bios抓了一下  为什么又不去抓了? 只有两种可能  1 桥有问题  2 bios资料有问题  看来有必要去找bios资料试试  各大论坛 搜了一下 根本就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资料  无意中在论坛里面找到了一个有密码的,没有办法  先刷了在说,没想居然亮了。但是有密码明天再搞

有密码,bios都进不去,就不要说系统了。再去讨论搜搜 无果  没有办法 只有破bios密码了,怎么破咯。这个问题 是个问题,  因为没有bios 资料,先试试看,当输入密码错误3次后会有40位的移出码,网上 搜搜看看有没有这种可以算40位的移出码的软件,  结果让人失望。网上这么可能有嘛!有!  有!售后  打打看 他们这么说的 结果打不通  又是一场空。机器都亮了,不继续,太不甘心了 去买bios资料 淘宝搜专门卖海尔bios资料商家 好像有,去问问看看,不说结果大家都知道的。只有去问问卖主板商家看看有没有这个板号的主板了,然后再问问他的bios资料卖不卖。买到bios资料后刷了进去,没有密码了   好高兴  赶紧上硬盘进系统看看
显示居然是这样的  就连进pe 都是一样的、

这机器是双显卡的  是不是驱动没打哦  打个驱动看看   显卡是gt520m  下个显卡驱动怎么打都打不上,把集成显卡禁用都没有用  看来bios资料有问题 或者是显卡有问题  导致打不起驱动 先软件 继续找bios资料 结果找到了一个2M的资料  在系统更新不了  进pe 刷  提示bios 保护  DoS用不了  怎么办咯  只有把4M bios资料的后2M的资料删除,再用找到2M bios资料加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不仅可以搞定现在故障,还可以去除bios密码咯  李老师给软件派上用场了 名字叫  WinHex还有这个BIN文件比较编辑  这两个差不多   就预示这个

步骤是: 打开
4M要更改的bios资料

       再打开另外2M 的bios资料文件

T6-a改300.bin 是4M的  我们只需要把后面2M删除,然后文件就变成了2M。再把 A24hehr.3000的2M 加到 T6-A改 300.bin后面,T6-A 300.BIN就变成4M  保存  退出就可以了
步骤:
右选择“编辑”再选择“”

确定

后2M颜色会变了 清除了
(右键选择“编辑”“清除”文件就变成2M了
选择
右键选择“编辑” “定义选块”

确定  再右键“编辑”“复制”

确定选择 T6-A改300.bin

把复制的文件加到“T6-A改300.bin”后面

确定  保存 就可以了  T6-A改300.bin又变成了另外的一个4M资料了
准备500p  刷进去 这个就详写了  刷好后  bios芯片焊到主板上去 加电了,电流从1.2变到  1.3 再到1.1  又上1.3  上到了1.6  机器亮了  拔掉电,上硬盘看看 状况   狂喜  大家都知道情况

此机维修完毕

网友:
你好  高手  能不能把T6-A  的bios资料发给我 或者网上

网友(2014-11-06):
楼主,把好的BIOS上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