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G主板很悲剧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此主板到手的时候开机都正常装系统测试也正常,第二天后开机提示内存条什么128BIT的信息只能按F1,按了后直接进BIOS,保存重启还是一样故障,清空BIOS,开机情况依旧,然后以为内存条不兼容?换内存条开机悲剧就此开始了:无法开机点亮,上检测卡,跑码A2,连续几次跑码都是A2,接下来就扣电池,换CPU,换电源,换内存都不行,最后竟然连检测卡也不跑码了,只有4个等亮,什么状况,测试内存,PCIA14,均有3.3V电压,PCIA14对地400多,上CPU假负载,测试,无复位,无核心电压,无PG电压只有VTT 1V,VDDA 2.5V,尝试过刷BIOS,故障一样,请问问大侠们,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会是CPU座有问题吧?

网友:
你bios刷对没啊·。??? 我前两天遇到一块技嘉主板·。。主板上内存 南桥 北桥CPU12V供电正常 无CPU控制电压~。当然没控制电压肯定接没核心电压了。。到最后才发现ATX第8根线(灰色PG信号)上电之后没有PG信号 导致直板无复位,直接换了电源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你没刷对BIOS。

网友:
压下北桥看下

网友:
我和楼主遇到的情况一样,不过我块是BIOSTAR TA790GX A3+的板子,开始正常,后来怎么也不跑码了。现在已成料板了。我发现BIOSTAR这种板子坏的较多,故障也很特别。

网友:
心痛啊,板子的BIOS刷应该不会错,来回对BIOS,刚开始刷BIOS还跑码的,只跑到A2,现在有点怀疑会不会是BIOS芯片损坏,更换竟然料板上找不到一样的,郁闷死!原配的是W25X80,我用MX的25V80刷BIOS上机也是不行!不知道怎么搞了,有高人给点思路吗?

网友:
估计是BIOS 本身坏了   或者这么不稳定  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