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31用电池正常,用外接电源关机再开就不行!要从新插拔一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3-06-28):
1:接上电池的时候正常关机或待机,充电灯不亮,然后无法开机;拆下电池后,挺拔一下电源插头,可以看到充电灯微闪一下,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充放电等什么都正常。
2:没接电池时正常关机或待机后,挺拔一下电源插头,充电灯微闪后可以正常开机,一切正常;
3:只用电池时,一切正常。

1.8V那一组 第一次插电源有电压开机以后 关机 测试 1.8V消失 就是屏线旁边那个1854的电压。。 3v 5v都正常。。

网友:
接电池看检测信号的那几根电压跳变变化,实在没招,根据电压变化改电池接口电压,,,
然后不用电池,直接电源开机,,,

网友:
听一位大侠说是1.8那组的 一个150UF电容漏电造成的,不知道是C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