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53u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6-28):
接到台华硕z53U AMD 平台,待机电流0.03 A ,开机触发电流 升到0.46A 后掉电,量各大电感供电已经产生,CPU 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拆下CPU 也掉电,求思路?求
?各位大侠帮帮忙
华硕
cpu
掉电

网友:
有没有短点,一般各大电感供电产生了不是乔就是bios,短的几率比较小,你这款机器北桥坏的多,焊焊试一试最好,,毕竟修本都是一次一次尝试,,这板子容易瓢。焊的时候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