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ASUS VW193液晶显示器糙雷击

楼主(2013-06-28):
华硕液晶,雷击后开不了机,维修和测量过程:
1.测保险,无断路;测开关管,无电压;其它元件未发现异常,所以直接换开关管。原件是PQPF 8N80C,用PQPF 8N60C替换,通电后可以开机。
2.开机大约1个小时后,感觉液晶发热量很高,拔下电源,手摸未见明显异常。
3.再装上电源板,再开机却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4.拆下电源板,加电,测5V输出正常,至逻辑板电压正常。但高压无输出。
是高频变压器坏了吗?还是其它的什么元件坏了?求肋!!!

网友:
你先测测二极管短没短路,,,各种电容电阻短没短,

网友:
电源板5V,12V都有了?驱动板5V供电正常?如果高压板有问题,驱动板是好的。电源指示灯应该会亮的。

网友:
改改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指示灯亮吗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但驱动板上有5V的输入,高频变压器有12V输入,但输出为0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问题,学习一下!帮顶。。。

网友:
你电源供电芯片换了吗?换一个试试,和高压部分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个液晶是14V的,14V正常不?有的话改个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
没怎么看懂,就是说5V和12V都正常,最后就是不触发是吧?别乱动后面电路既然知道是雷击造成,故障还是在300V这里,除非你后来乱动了

网友:
5v有了,可以查控制电路,控制板不工作,高压板收不到开关信号,也有这个可能,另外,驱动板上有供电保险,看看到没到控制板,一般控制板上都是3.3v和5v供电的

网友:
谢谢各位,查到原因了的。是驱动板有问题,导致开不了机,而且屏电路也坏了,换个驱动板后花屏了!浪费几十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