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真相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3-06-28):
最近的天气 总是爱碰到雷击坏的台式机板子
坏的最多的 就是网卡 和南桥
我这也接
笔记本
的活
问题是 为什么笔记本雷击的那么少 台式机的为什么那么多?
雷击的原理 原因是什么啊??
笔记本 和台式机 都是通着电 为什么台式机被雷击的概率就那么高?
最主要的就是 雷击 是个什么原理?
笔记本

网友:
台机好像没防浪涌电路,笔记本就有。

网友:
雷雨天站天台上举跟铁线放风筝,你就知道怎么会挨雷劈了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呵呵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没意义。。。这样,,,,网卡芯片被雷劈,信号牵引,人在室内,开着窗户还被雷劈呢,,,,,,,,,说实话,,,你的用电脑犯罪看大片,,所以电脑被雷劈,,嘿嘿

网友:
台式机一大堆废铁在哪儿诱惑的哈.他会放电呢.结果雷就上当了呗
同意楼主:
4.0
同意楼主:
想象力很好,很强大。。。。

网友:
被雷击的电脑应该是通过网线进来的,有笔记本的一般家里都装路由器了,而且用无线的多。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IP有问题才会让雷击

网友:
雷击应该是高电压经过室外的网线 进入电脑的网线接口 再进入网卡 再经过网卡进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