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碰到难题了,F580t 清理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3-06-28):
问题描述:

今天一MM过来清洁电脑,等我清洁完毕,试机的时候竟然开不了了

按电源键,硬盘转了几下,直接断电,风扇也不转。。。

拔电源再试,还是不行啊,怎么都开不了机。。。是不是主板被清洁坏了啊?

网友:
一看你就没怎么搞笔记本的吧?注意绝缘

网友:
再拆开,仔细看下板上是否给你弄掉东西了,还有注意绝缘胶是否都装了。。。电池放下电,不行你就得找专业笔记本的了,很多说了你也不懂的

网友:
重新拆装,差不多能好,,因为啥呢,我们下家经常出现这样,,,散热片没拧好,,,显卡硅胶垫没上,,,贴纸没贴

网友:
重新把内存和槽擦下,不行就只能这么多了

网友:
恩,拆开 看过了,看起来都正常,不行就找专业的了。。。哎。。。

网友A:
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时多少,我们再给你判断。

网友B:
楼主第一次拆就这样了。。。随便问一下楼主拆机之前有没有开机进系统测试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时多少,我们再给你判断。

0.8-0.98一直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次拆就这样了。。。随便问一下楼主拆机之前有没有开机进系统测试过的?

拆机之前是好的,开过能进入系统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8-0.98一直晃

楼主换内存测试一下。或者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内存测试一下。或者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下。

把内存条拔了,也没用哎,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记得老是有人拿本来除尘,报价50吓的人家抱起本就跑,还以为我们有多黑,他们还以为除一下灰尘10元20元的不费什么事。岂不是里面的麻烦与风险。

网友(2013-09-16):
所以,大家要尊重一下自己的技术

网友:
楼主悲剧了,一定是楼主没安装好。可能的事多了。锣丝短的上长的了,主板安装没到位变形了,散热器没安装到位散热不好了,挤线造成短路了。等等等等等好多,拆了重新仔细装吧,只要没大动作一定能好的

网友:
这行饭也不是很容易吃的,一定要细心

网友:
这个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重拆重装重拆重装重拆重装

网友:
楼主,那你这次不是又赔大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看哪里错位了,不行还是找专业吧,别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2014-02-27):
好了吗  结果 怎么样了

网友:
重新安装,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你没看拆机图啊,是不是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