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显示后挡LOGO求助

楼主(2013-06-28):
b470显示后挡LOGO求助

网友:
查查外部设备

网友:
先排除外设,CPU,内存,硬盘,光驱。

网友:
排除外设,CMOS放电,刷BIOS。干南桥。有些机器要接硬盘才会跳过LOGO。不接硬盘会一直停在LOGO的。

网友:
裸板  的话、 上南桥~

网友:
网卡!更换网卡,我以前遇到过,外围设备拆了,最后是网卡问题!

网友:
看看USB有没有短路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先排除外设。

网友:
你说你啥也没整就上这问来   最基本的思路没有啊 老兄   就像上面所说的 先看看外设 排除之后再考虑硬件  BIOS 南桥 等等

网友:
先裸板点一下看  ,再查后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