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不能启动

楼主(2013-06-28):
用光碟装系统  放进去没有反应  碟子是新买的  死活读不出牒  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按F8进主板设置些什么

网友:
楼主可能是你  光驱有问题  BIOS设置有问题  机器不支持光驱启动  换个光盘试一试。

网友:
你是什么电脑。hp开机界面按F9,,联想F12    华硕等ESC。。。。也就这几个

网友:
光驱坏了。用外置光驱吧。

网友:
首先光驱要是好的!
然后,BIOS里设置光驱引导为第一个
再然后,光驱中放一张能引导的系统盘!
最后,开机...

网友:
光头用酒精擦擦 数据线神马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有可能是设备管理器那里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