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无CPU供电17021G

楼主(2013-06-28):
6.26 VCC VDD 5V 16 RTON 18V 13.SHDN 3.3V 15.PM_PSI# 1.03V 19.PWRGD 0V 8.FB 0V 请问各位怎么查

网友:
到电路图找,后面的电容通病换一下,供电焊一下

网友:
用电路图和万用表查

网友:
边上的电容都换一遍啊

网友:
看看PG信号和REF脚是否阻值不对或者短路

网友:
测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PG信号,和FB不电压值不对、。。

网友:
菜鸟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