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L雷击不显示?

楼主(2013-06-28):
昨天一客户拿一台SL410K本子来,说雷击坏的,通电上0.52A掉电,于是拆机检测,除了CPU供电没出来,其他电压都有,于是找来图纸看6266A的工作条件,发现19V供电正常,3V5V供电被拉低,于是换了一个6266A,好通电CPU供电出来了,电流也上来了,跑1.15A不显,观察USB口网卡口无异常,对地阻值也正常,网卡芯片也没发现短路,检测卡跑19,显卡是ATI的,怀疑显卡有问题,于是重新植株显卡,做好后还是一样跑19电流1.13A不显,没择了,有那位大侠有同样经验的指点指点小弟,谢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雷击的 跟你的一样的现象 我换网卡 跟CU供电芯片 后 OK 你把网卡拆下去看看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建议你先把网卡取下来看下吧,雷击的网卡坏的多啊

网友:
结果是什么呢,等答案呢

网友(2013-08-14):
网卡应该拆下来。刚修一台,也是换掉CPU供电芯片及网卡就OK了

网友:
雷击一般网卡都快,还有IO,南桥等都要查!

小书童华安

网友:
我发现现在好多修板的都和你一样   不显就干显卡北桥    最起码要测下内存波形吧

网友:
楼上把我的话都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