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35G开机暗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3-06-28):
宏基 4535G开机暗屏.外接显示正常.
接一同行的主板.开机暗屏,同行拿来的时候说屏和屏线他都换了试过了.显卡也换过.我就想肯定排除这些了.就调图纸看.开机暗屏.肯定是主板上有些电压和信号没到位.就量,发现屏接口倒数第6PIN没有电压.看图纸为INVT_PWM .这信号是EC发出的.断电跑线路发现这脚对地只有7欧.肯定不正常.直接下掉C586还是短.下掉EC正常了.就是EC的问题了.找个EC换掉,上电开机正常.屏显了.

网友:
不错  技术可以

网友:
按思路维修 值得学习

网友:
上家都有本事换显卡难道还不会查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