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搞不懂,SVID跟南桥,BIOS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3-06-28):
SVID:串行VID传输,包括显卡VID,当然还包含很多。。
PMBUS:一般应用也就两个设备,主设备(CPU),从设备(VRM)。。
按照我的理解:CPU通过PMBUS向VRM传达指令及数据,要求VRM输出一定值的电压。。
那么问题来了,这跟BIOS有什么关系。。?

显卡VID跟BIOS有关系还说得过去。。
但事实却是在实践中,BIOS跟南桥有很大关系,确实会影响CPU电压。。

主设备传输的指令数据必定有个存储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CPU内部?BIOS?
PMBUS主设备似乎不具备透过南桥访问BIOS的能力,它只是个小设备,仅限于访问PMBUS。。况且当时Vcore也没有产生。。

这就陷入了悖论。。晕了。。望高手们积极参与讨论。。
intel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自问自答,俺又想明白了。。
之前没有仔细研究及量测。。
主要应该是BIOS挂EC上的关系吧。。
也就是说BIOS中EC部分的代码,会影响到CPU的PWRGD,
CPU收不到PWRGD,就不会发SVID,当然南桥本身损坏也会影响到。。
或者换个说法,如果BIOS是挂南桥的那种,BIOS就不会影响到CPU电压,有机会试验下,嘿嘿。。
当然这些想法目前还只是处于猜测阶段。。不正之处望大家予以指正,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
问题是出在时序上,如果南桥放不出PROCPWGD那么后续的所有步骤都无法进行下去的。

网友:
主要是BIOS影响到CPU电压的说法困扰了我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