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 不定时掉电 求教中

楼主(2013-06-28):
      这机子不定时掉电有时进系统用一会儿才掉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  有时在LOGO就掉  裸板也是一样  是独立显卡的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望大哥大姐些给点意见

网友:
散热什么的确定处理好了吗?

网友:
不是温控问题,那就是信号不稳定。

网友A:
掉电可能跟那个信号有关系或者是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可能跟那个信号有关系或者是供电不稳!

哪个信号? 供电部稳我用示波器测过了   都正常啊

网友(2014-11-11):
这个机子是三相CPU供电的,估计是其中一相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