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奇怪的开机和充电问题,用电池正常,单独用电源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3-06-28):
HP CQ43,客人拿来说不充电,电池换了新的也不充电。
拆机检查: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但只用电源(圆口带针,无论是电流表还是原装电源)灯不亮也不触发。
查电源口有19V,中间针也有5.7V,公共点也19V,开关针也有3.3V,待机没3V 5V,
这应该算是正常的,但为什么不触发呢?奇怪??
奇怪之二:
同时接上电池和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但不充电,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充电的,时不时能充电10秒左右就断了不充电。
特别的奇怪??这机子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充电芯片是OZ8681,测量1-3脚19V,4-5脚都是11.5V,10、11脚都有3.3V输出至EC,还要查哪些脚?

这些奇怪的问题有没人遇到过呢?
接下来该往哪查呢,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3-6-29 14:28):
今天换了充电芯片8681,插适配器灯亮了,单独用适配器也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仍然不充电。
EC也换了,一样是不充电,也不能说完全不充电的,时不时能充7-8秒电,就断了,奇怪。。。
现在没头绪了,不知怎么查了。。

补充内容 (2013-6-29 20:45):
经过仔细检查,本机已经修复啦,呵呵
总结:电池口边上一个场管Q0904软击穿,但仍有阻值,所以导致能充电7-8秒就关了
详情请看20楼,图纸也上传了,在20楼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吧

网友:
刷个bios也许可以

网友:
用的是原装电源,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查查待机芯片的,AD IN信号,可能没有高电平所以EC认不到适配器。要是你拔掉电池就会掉电了。关于充电芯片我也不是很懂,不过肯定的是信号传到EC的,才开启充电、

网友:
你是说光用适配器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这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点评):
保护隔离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呀,19V都到了公共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待机芯片的,AD IN信号,可能没有高电平所以EC认不到适配器。要是你拔掉电池就会掉电了。关于充电芯片 ...

查了待机芯片TPS51123,你是说16脚Vin吧,为19V高电平,扒掉电池也不掉电,奇怪吧?、

网友:
用电流表上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B:
看情况还是像ec没检测到适配器,不认识这种充电芯片,量过sda的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还是像ec没检测到适配器,不认识这种充电芯片,量过sda的波形吗?

示波器坏了,量不了波形。SDA是通知EC电源好信号吗?

网友: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这一块

网友C:
直接短接EC的开关脚看可不可以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EC的开关脚看可不可以开机。。

按开关有信号进入EC的,电流也有轻微变化,但开不起机

网友:
今天换了充电芯片8681,插适配器灯亮了,单独用适配器也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仍然不充电。
EC也换了,一样是不充电,也不能说完全不充电的,时不时能充7-8秒电,就断了,奇怪。。。
进系统能识别到电池容量,也能正常放电,
现在,修得没头绪了,不知哪里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总线的事,仔细查查吧.

网友:
经过仔细检查,本机已经修复啦,呵呵
总结:电池口边上一个场管Q0904软击穿,但仍有阻值,所以导致能充电7-8秒就关了,上图

小结:本机总共损坏两个元件:充电芯片OZ8681和场管Q0904

奉上本机CQ43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开关有信号进入EC的,电流也有轻微变化,但开不起机

高低高要彻底啊  不彻底也不能开机的。。。。

网友(2014-03-22):
刚看到你说充几秒就不行了,我就在想会不会是MOS有意思,在向下面还真是,呵呵,这几天还真不是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