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苹果 不认键盘和触摸板

楼主(2013-06-28):
键盘接到触摸板上的,原以为触摸板有问题,正好手上有一个,换试了,不行。查受控U5700,加焊一下,键盘和触摸板正常使用

网友:
有这机子的图纸吗   我的是11年的机子

网友:
我对照一块好板查了下 供电  都正常   就是不能识别  触摸板 和键盘

网友(2013-07-30):
没图纸,你说u5700板子没标出来,是哪个芯片,没图纸。。。

网友(2016-01-12):
u5700在哪啊

网友:
应该拍个图看下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把实物图和电路图一起发上呢

网友:
楼主在这瞎扯,根本没这个

网友:
楼主  为何不把图纸 附上

网友:
为何不把图纸 附上   楼主

网友:
不明就理,这就是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忘记和你的这个一样不了, 都说是通病的 是两个晓电感 直接飞线连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