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S3L 开机掉电然后不断重启,应该是一个通病

楼主(2013-06-28):
GA-P55-US3L 的板子.开机一秒就断掉了.过个几秒自己又开.不停的重复.有哪位高手遇到过一样的故障.求指点一下。这个应该是一个通病
掉电
通病

网友:
应该有短路,先查查

网友:
你先修一下,量量电压,别一天到晚问通病。让我鄙视你

网友:
技嘉p43 也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