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版,高压部分坏如何改高压跳线

楼主(2013-06-28):
电源高压一体版,高压部分坏如何改高压跳线

网友:
改的话好说,主要是你得把改过之后的高压板放进去,得挤进壳里去。

网友:
还有注意绝缘问题。

网友:
高压跳线?改线的话,挑断12V往高压板的的供电,直接接通用高压条的12V,gnd随便接,记住,别像上次那位,接热地!!!用刀割断驱动板给 高压的on线,直接接高压条的on就可以了,adj亮度调节可以不接

网友:
直接把高压部分沿着线剪掉,不然你的高压包放不下,放得下的话就直接把那几个电容去了就可以了,这边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找到供电 12V   接个地     再找开启的信号··ON  就行了  最好断开开启信号的线3免得板子音响效果···

网友:
把高压几个5706-7什么的量量!换掉就好了!为什么要改板?很浪费......

网友:
查主驱动板跟电源板接口,有两条信号线,把黄色两条线直接过去,不行就对调一下!其中有条就是开启高压的,另外一条是调光用的可以不接!

网友:
断开电源板12V供电  改的高压板只需接12V ON  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的地方改吧!真为你捏一把汗!接错一根线就把高压烧掉了!还有就是有22V和300v高压,小心被电到

网友:
既然接好了  那就想法子装进去就OK 了

网友(点评):
你真厉害!透视眼吗?哈哈哈.....高手!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楼主是自己研究的吧,多买几本书看看,有好处的,我是静不下心看....

网友(2017-01-03):
就是断12V接  V  电灯  GND

网友:
很好改,,,,高压供电找出来,,,背光开启信号找出来,,,地线一大堆很好找

网友:
现在都是改LED的了 迅维网怎么这个这么久的帖子还可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