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本本,键盘上有一个按键打不出字

楼主(2013-06-28):
有个s键不出字,其他都好。

按常理来说,应该是键盘问题。

换个拆机键盘,也是如此。

又订了个新键盘,还是这样。

怎么搞?

网友:
外接USB键盘,再试试S键好用不?

网友:
应该是EC 的问题吧 先加焊EC   ,还有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HP V3000 INTEL的机器
现像是最下面一行除了B、N能打,其它都不行
以为是键盘问题,换了三个都不行。
最后量主板上键盘 接口有一个脚对地值无穷大,飞线搞定。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谢谢,

好像是接口焊盘有点脏了,清理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Dell 1420 12347890按不出 换键盘一样

网友:
我也是这款机器,只有F1可以用,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