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

楼主(2013-06-28):
联想C200一体机,电压正常 不跑马 刷过BIOS还是不跑马,加焊过 CPU    和北桥!桥是单桥,电流去到0.42 就不动了!请大虾们指点  图纸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先量一下各大供电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另外·1,,待机是多少

网友:
用可调电源,待机0.07  触发后,0.38    然后0.45 掉到0.42 就不动了  要不要内存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