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3-06-28):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图片颜色不太正,再上一张好一点的。

应该是2.2欧姆的,找了一个焊上去,没有问题。但是显示器还有其他问题,仍然不能开机,指示灯不停的闪。

网友:
现在测量为230多k,正常吗?

网友:
上面有标注的,你找找标注。

网友:
色环是红,红,金,金,黑,看前三位应该是2.2欧姆,但是查5色环电阻,第三环不能为金,第五环不能为黑。

网友:
楼主不懂看的话可以直接不下载去百度下载个电阻计算器看呀

网友A:
阻值2.29欧姆,误差0.25%五色环电阻(红红白银蓝)连个色环地址http://www.51dz.com/5.swf很久没人帮我加分了.....

网友:
电阻计算器我已经看过了,但是在输入色环时就是上面我说的,第三环不能为金,第五环不能为黑。

网友(点评):
中间两个白色分大小的话就不是一种颜色了!其他亦然

网友:
第三位是银色应该是0.22欧姆的电阻,要是金色就是2.2欧姆的,230K绝对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2.29欧姆,误差0.25%五色环电阻(红红白银蓝)连个色环地址http://www.51dz.com/5.swf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你提供的网址,我去看过了,不能解决问题,五环电阻,第三环,第五环输入无效。

网友(点评):
中间两个白色分大小的话就不是一种颜色了!

网友:
应该是坏的。。偏大了

网友A:
你这个K欧级估计坏了....可以告诉我用在什么地方的吗?

网友A:
需要用到误差精度电阻的地方不多的!估计是仪表什么的吧?

网友:
蓝白灰红红  69.8K   2%误差    估计的~~~

网友(点评):
兄弟别误导自己!色环没有红色在后面的!用来警告危险吗?哈哈.....

网友:
是2.2欧的电阻

网友:
是0.22欧的

网友:
你可以用对比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K欧级估计坏了....可以告诉我用在什么地方的吗?

显示器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K欧级估计坏了....可以告诉我用在什么地方的吗?

显示器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误差精度电阻的地方不多的!估计是仪表什么的吧?

您说:中间两个白色分大小的话就不是一种颜色了!确实,中间两个金色环宽窄不一样,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这个还真不知道,请详细说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4230-1-1.html

网友: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五条色环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第五条色环如为白色,一般用来表示为保险丝电阻器。如果电阻体只有中间一条黑色的色环,则代表此电阻为零欧姆电阻。

网友:
0.22欧。。。。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不是精密电阻第五环黑色无效,第一环红2第二环红2第三环金5%误差,应该是22k,阻值比原值大证明挂了,

网友:
0.22欧姆的啦。。。。。。。。。。。。。。。

网友:
五环电阻啊  第五个不能是黑色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