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昨天上上面发了个帖子 今天怎么找那 我看不到了

楼主(2013-06-28):
昨天中午我发了个维修帖子,现在怎么看不到了呢
谁个教我下 谢谢了

网友:
你那帖子违禁了吧,,,例如像现在这帖子打酱油,,

网友:
因为你那帖子被删除了吧。

网友:
不是的 我昨天接了台笔记本 搞不定了 在上面把问题写了 问怎么搞 昨天别人回答了但是还是没有好 今天我看还有没有人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找不到了 我的哪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