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乐华V59电视板程序命名解释

楼主(2013-06-28):
新手装个高清液晶电视,在网上买了乐华VST29  V59的板,店家给传了程序,程序命名中有几位不明白,能不能请各位高手给解释下,如eneral_1920_1080_MAP10_MSV59_03_M90_KA03_CHINA_RW_5KEY_SiR620D_NF_R26841_AT_0x4BFB_20130413_122513 中MAP10、M90、KA03、RW、SiR620D、NF、R26841、AT的意思。谢谢!!

网友:
这个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了解,只要知道这个屏的最佳分辨率是多少,是几键的就行!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就碰到一个屏点不了,各种不正常啊,程序的问题。。VST.29.03的乐华板,京东方boe HT190WG1-600 的屏,求固件程序啊,谢谢了。。。

网友:
只要刷上正常,应该不用理解命名吧。。。

网友:
你好奇心很重啊。乐华V59电视板可以用优盘自动刷程序。还有你只要知道  分辨率  屏线类型  还有用的是五建还是七建的。至于你问的那些  本人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