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 -A75M主板无法进行硬盘坏道扫描

楼主(2013-06-28):
今天修一款技嘉 GA -A75M的主板,准备进行硬盘坏道扫描,进去后本来是要选择硬盘的,结果没有可选择的数字,是根本没有选择硬盘项,硬盘是好的能装系统,pe能识别,coms能识别,就是在硬盘坏道检测里没有选项,也就无法进行扫描,所有stat接口都换了,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也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呀?还有是不是coms设置的问题?还是桥内部的stat不支持?新手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
板子是双bios ,我清零了恢复不了coms出厂设置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ahci是不行的,IDE模式下MHDD从能识别。如果改IDE还不行就试试diskgen,也能扫描硬盘的。

网友:
换个口测试一下

网友A:
主板改不了IDE,没有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改不了IDE,没有那个选项

那就直接用DISKGEN扫描吧,一样的。

网友:
直接选8或9键试试

网友:
必须插在sata0或sata1,也就是第一个口才能扫!!

网友:
就是这个无法扫描的问题,可能还导致了装win7系统不能引导,非要修复才行

网友(2014-04-12):
这个不是 CMOS 问题   是硬盘没有 插到 SATA 0   接口位置 。

网友(2015-09-07):
2点:1  必须为IDE模式, 2 接到SATA 0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