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540N代换成功。

楼主(2013-06-28):
现接到一台车载17方屏液晶显示屏,供电由外接24V转12V组成,不加电,经测试,24V转12V电路板坏,24V经一次电源后降压为12V,为驱动板供电。一次电源部分开关管IRF540N短路,用场效应管IRF640代换,检测时将24V进来一个二极管弄丢了,用一个全桥二极管代换,二次一个25V2200滤波电容起包,用25V1000UF代换,完了试机,一切正常工作。测量24V供电正常,12输出正常,一切OK。

网友:
1000uf代2200UF会不会不经用呢

网友:
图看起来有点眼花。

网友:
请假楼主,一般电容都是等值或者偏大值替换,为何你要减半替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