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MAX8731E能不能代换ISL887

楼主(2013-06-28):
客户拿来一台摔坏的宏基4741G笔记本,开机无显示,拆机后测量3V待机不正常,电源芯片ISL887  11脚  12脚通了。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275919644/QQ/WinTemp/RichOle/ZDGWA]A9Z{X$4NQT@98O%~T.jpg 我没有ISL887,在论坛看到有人说MAX8731E能和ISL887代换所以找了一个MAX8731E换了下,开机 还是不行。而且MAX8731E没标示啊  。到底哪个才是第一脚啊。是那个+号?
求个大神指导一下啊!!

网友:
晕  图片只能添加  不能复制粘贴吗?

网友:
不能代换,不用试了,我试过了,也看了手册有有些参数不一样,虽然脚位看起来是一样

网友:
好吧  我换上以后也是不行, 3V是正常了,  但是5V又没了

网友:
求大神指导啊没人帮忙吗?

网友:
D630的主板上找有的

网友(2014-11-11):
你最好是找个一样的芯片进行更换,才不会出问题,,。。这个芯片不能带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