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奇怪的玩意儿是什么吗

楼主(2013-06-28):
这是我从酷冷至尊THUNDER M 420W拆出来的东西,有人知道这个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吗
我看他里面好像是线圈,但不知道型号

黑色外壳有刻上  SHINNES 一面字,另一面刻上 12,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
他的问题是吱吱吱声,我导入502下去灌满结果更大声。 所以想找可替换的型号

网友:
蒙一个,电感!板上没有标注吗?量一下中间两个脚阻值是多少,旁边的脚是不是固定脚?

网友:
是的,旁边两个是固定的           中间两条相通的

网友:
0.1阻值

网友:
大小一样就可以

网友:
有叫声说明是磁芯 或着 磁罐电感,发出叫声是频率改变引起的,看看其它谐振元件,或者晶体 和有关的频率设置

网友:
真的是这颗东西发出声音,其他元件没问题

网友:
电感损坏的几率非常低,除非内部封有谐振电容,

网友:
真的是损坏了,我拆出来看里面全是线圈,没有谐振电容,但不知道要用怎样的替换

网友:
那样的话只要漆包线没有受潮 发霉 锈蚀的现象是不会损坏的,发出叫声是因为频率改变造成的

网友:
线圈是否已经人为损坏

网友:
我刚暴力拆出来了,里面是这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4303-1-1.html

网友:
本来是好的磁帽电感,让你给拆坏了。晕。此件响说明不在它本身的工作频率上,主要是因为电路中的频率发生了改变而引起的。 重点检查电路部分,和这件的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有一种叫磁罐电感,是圆形的。

网友:
电感?要是的话不大易坏

网友:
像是电感啊

网友:
芯留好,照着圈数绕一个就可以用了。

网友:
电感啊。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电感线圈损坏的情况很少见,要找一模一样的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