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能开机进系统,但会断电

楼主(2013-06-28):
水是从CPU风扇处进地,拿来时5A大短路,有两个明显进水的地方,一处清理干净,另一处是CPU背面有两个电容短路了,换之可以正常开机了,但进系统只要一看电影或玩游戏马上断电了,现在没有思路了,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3-6-29 17:50):
这机器进系统后电流0.9到1点多不停来回跳,只要一开电影或者游戏马上就关机了,感觉像是电源的功率不够似地

网友:
电池接口那有个电容坏了

网友:
充电的地方有个管子坏了,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有没有给个思路呀,谢谢了先

网友:
你的散热做好了没啊

网友:
你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PG没出来的

网友:
PG没出来能正常进入系统吗

网友:
应该还是有腐蚀断线吧!仔细看看是否有腐蚀断线的地方,上次我这有一东芝就是进系统掉电师兄搞啦几天,南桥,时钟芯片都干啦!还是无果!最后师傅发现进水腐蚀断线,接上开机测试 一切正常!  进水机就是要看出故障点!

网友:
感觉是散热问题。。。

网友:
高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
是不是CPU电容漏电 啊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