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770_ds3p跑25不过显卡

楼主(2013-06-28):
首先怀疑是BIOS问题,此款是双BIOS,主副BIOS都试过,不过25而且一长两短报警,手里有三块这样的板子,有一块板子把备份BIOSS调换到主BIOS到25就亮机了,还有一块是插诊断卡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也不报警,风扇长转),这个板子CPU,内存,显卡都是OK的,显卡插槽测试过都OK,供电也没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求指教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BIOS刷刷看,我的冠盟主板也是挡25,刷同型号的BIOS还是挡25,后来刷另一个版本的BIOS一路高歌了。
实在不行,可以再查查显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