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个BGA焊台,有两个选择,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

楼主(2013-06-28):
最近手边维修的主板,桥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想入台BGA焊台。
看好了ZHUOMAO的TM-09 还有 基地的CF260
我的量不是很大、平均每天1-2台。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

网友:
量不大的话建议先弄个土炮练习,搞懂回流焊的原理后再弄专业焊台也不迟。当然钱没地方砸的话买哪种都行,其实差别不是很大,操作才是关键。

网友:
请问土炮有什么好的推荐码?

网友:
就用迅维的不就可以了吗,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