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AB液晶显示器烧管怎么处理

楼主(2013-06-28):
联想LXM-L15AB 显示器 一开机就“啪”一下灭了,拆开后看到里面有个三极管炸了型号为“c5706”,不知道为这管子用什么可以替换???直接换掉这个管子可否?担心还会炸,还需要查其它什么原件吗?我用的是外接12V的电源,电源正常!嘿。。本人菜鸟!!!红圈处为炸的管子,另一边还有一个同型号的管!!!

5707更换2个,加焊高压包和两个5707之间的大电容,虚焊的你焊了就知道了,灯管一般没坏,但是你也要测试一下。

网友:
两个C5706中间的是7c224j  250v的瓷片电容,要不要一起换了????

网友:
刚好前两天也修过这个,换管用了几个小时又烧
后来把线圈也换了,正常

网友:
觉得这个板真够另类的!

网友:
解决了,用两C5707换了原来的,中间的陶瓷电容也换成670V的,按上面的讲的加焊了高压包和所有电容,暂时正常,测试下看。。。。但好像会不定时闪闪的,不知道为什么,回头问下客户是不是原来就这样的。。。。

网友:
要换管子   5707  5706 都可以的  对了 还有尽量把隔壁的那个蓝色电容也换掉吧

网友:
这个可以试换下。不过好些还要换线圈

网友:
不定时闪闪的应该是灯管,5707的板一定要注意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