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3触发灯亮,无电流,好像是通病!!

楼主(2013-06-28):
CQ43  i3 独显的机器  现在情况是按下开机键 灯亮  但是没有电流,EC发给南桥EC_PWRBTN# 一直变成低电平   灯5秒以后灭掉   灯灭以后  EC发给南桥EC_PWRBTN# 就变成高电平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  高   低  高   现在是   高   低。。    求助谁修过啊

网友:
刚才搜了一下   好几个人修过  也没有解决的  时序是先按下开关 才出  3   5  V  待机电压   现在情况是  插上电就有待机电压    EC   南桥   我都换过   EC  bios 也刷了 好几个了  都一样

网友:
板号CHICAGO_HR_HPC

网友: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来个人啊  顺便   饼哥在何处啊

网友:
查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A:
换一个晶振看一下,我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lid 是正常的   你说的这三个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晶振看一下,我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也是这个问题

晶振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查下EC 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复位都是有的   时钟是接地的   比较奇怪

网友C:
来个修过的人给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个修过的人给看看呗

我手上也有个跟你一样的问题! 插电源 CPU风扇就转了 !按开关 关不了!屏幕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