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楼主(2013-06-28):
联想旭日150有时能开机一会,有时开不了机待机电流0.121是什么问题,应该先从哪查起

网友:
开机掉电。你就从开不了机时处理,待机有点偏高。。看待机3V 5V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3v5v电感对地阻值在多大范围内属于正常的

网友:
公共电压端电感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这个本有时能开机一会电流就掉到0.2几了,有时0.4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