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ox 主板不能强制关机

楼主(2013-06-28):
一块supox 主板,型号:AF520J V40..按开关键能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不能强制关机,在开机状态下按开关键不起作用.换过I/O.故障仍旧.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是不能强制关机,用软件是可以关机的(关掉后完全断电),在开了机的情况下,长按开关键不起任何做用.跟有的人说的关掉机后还在通电,风扇还在转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