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G41M-P33电压正常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3-06-28):
ms-7592 G41M-P33电压正常全板无复位   CPU电压1.3内存1.5总线1.2   时钟正常   谁修过这个板子这个问题的 请教一下

网友:
时钟呢  还有pwok 和vrmpg       V星南桥坏的比较多 你那是不是82801gb的

网友:
是82801gb的南桥

网友(2014-12-22):
复位之前就是时钟,建议先测下那个CPU电源好信号,是不是给了南桥正常,还有时钟条件,

网友:
如果PCI、PCI-E的时钟测试点都正常,说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RMPG信号已经正常发出。V星这板子喜欢吧VRMPG信号做成同时给南桥和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如果南桥1.5V供电正常,那么
检查VRMPG信号3.3V到南桥之间是否断线,
加焊下南桥,
换南桥。

网友:
MS7592 VER3.0的BIOS有没有呀,是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