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205热风枪

楼主(2013-06-28):
我的安泰信8205热风枪温度调不起来怎么回事,去掉风嘴温度最高只能调到差不多300度,实际上这个热风枪最高温度是450度的,套上小风嘴温度就更低,200度以下,根本不能拆场管,IO等,在调的过程中温度起了一下马上又降低,这个风筒手柄是换过的,是跟卖家换的原先那个手柄买回来就不能用,我怀疑还是风筒问题,是不是风筒里边的感温头太灵敏了呢,还是感温头安装位置不合适

网友:
感觉问题应该在感温头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问题么

网友:
    我曾经购买了一台安泰信热风枪8305,温度显示是数显,有一个高温按钮,也就是按下高温按钮后,最高温度可以达到500摄氏度。
    我购买回来出现的问题跟你有点相似,也就是风枪出风口的温度和屏幕显示的温度相差偏低约150摄氏度。上安泰信官网,给安泰信发电子邮件,最先回复还是很热情,后来,我要求是否提供一份调整温度的资料,也就是说电路板上有五六只电位器,那只或那两只是调整温度的。回复说他们的工程师与我交谈,后来,安泰信的工程师也并没有跟我交谈。
    我一气之下,就把才购买的新风枪,安泰信8305拆开取出电路板,上面有两颗八脚芯片,大概有五、六只可调电位器,发现有一只电位器的开口上有残缺,可能是起子在调试时用力过大,调伤了。大概再跑了下线路,模糊的把这只可疑电位器反复调几次,每调一次电位器,就用温度表监测一次,调到温度表探头探测出风口温度跟屏幕显示的温度基本一致,就好了。调整后,几年了,使用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可能跟你的类似

网友:
我这个也有几只可调电位器都是封好胶的,也不知道该调哪一只

网友:
可控硅坏了!!!!!

网友A:

打扰了,问一下你用的什么温度表测的风口温度?先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扰了,问一下你用的什么温度表测的风口温度?先谢!

坛友别客气。我是用的胜利88E,VC97.温度档测的风口温度,但是我两只表的温度档是经过初步检测的。方法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在一般常温下,开水沸腾是一百摄氏度,开水开了后用表温度档的探头悬在开水中央,不能与锅体接触,探头悬在开水中央,这时温度表的读数应该在一百摄氏度左右,可以视为表的温度档基本上是准确的。只要知道自己的表的测温档没有问题,测量风枪的出风口温度完全可以满足。请参考。

网友:
这种只适合吹小IC。如贴片小三极管,小贴片电容等小IC。吹IO要用离心式风机作为风源或气泵式风源,才有足够气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扰了,问一下你用的什么温度表测的风口温度?先谢!

坛友别客气。我是用的胜利牌88E,VC97.数字表的温度档测得的温度,不过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表是准确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测温前先看一下自己的表是否基本准确?一般在常温常压下,开水沸腾是一百摄氏度,在检测表的温度档是否基本准确时,烧一锅水,到沸腾时把温度探头悬在开水中央,不能与锅体接触,表的读数在一百摄氏左右,可以说,基本温度档测温是准确的。对于检测风枪的出风口处大约在两厘米处,检测的温度基本上跟屏幕或旋钮刻度一致。在实际使用中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2021-03-12):
我的8205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怎么回事